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22):
用stc89c51做单片机的通信。主机轮询从机,从机响应轮询,报告状态,主机根据从机状态做响应的响应。

网友A:
这个要做一个简单的主从模式的通信协议

标准的协议也有,MODBUS

网友B:
这个要做一个简单的主从模式的通信协议

网友C:
主从模式的通信协议

网友D:
这个跟RS485总线通讯的有关系的?

网友E:
RS485通讯的是有主从之分的,不过一般都是直接的将从设备的RS485总线设计成接收状态,当期发送数据时从设备再控制器发送数据,发送完成后就恢复到接收状态

网友F:
楼上说的比较的好的,一般的RS485的从机的若是由主机来主动控制的,不管是接受还是发送数据的,需要严格按照从机的控制要求对该控制端口提供相应的高低电平的控制从记得接受与发送数据的

网友F:
否则就是楼上所说的,由从机自己来控制自己的数据接受与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