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3-05-22):
今天在使用一段已经验证了程序进行步进电机的控制。是使用pwm输入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试验中发现,一直没法驱动步进电机,直到一个偶然的操作:当我用示波器去测量步进驱动器的输出脉冲时,示波器的接地端与开关电源的com端连接后,步进电机就正常转动了。于是,我们拿万用表测量开关电源的交流电源地与开关电源输出的com端,发现压差有1v。于是,认为是这个压差的存在导致电机不能运转。
最后,我们通过一根导线连接这两个地,再来控制步进电机时,就可以正常驱动了。
请各位高手指点,开关电源两个地之间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因为存在压差导致无法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的交流端的地和直流端的地是隔离的,你要使用的是直流端的地才能构成电流回路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的交流端的地和直流端的地是隔离的,你要使用的是直流端的地才能构成电流回路 ...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D:
我理解没错的话,这应该是共地的问题的吧

网友E(2013-07-31):
没看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关电源的交流端的地和直流端的地是隔离的,你要使用的是直流端的地才能构成电流回路 ...

什么意思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什么意思啊?

我帮着回答下的,就是说你有两个地,除开将这两个地做隔离处理,还要明确你的电流回路的

网友F:
接着楼上的,也就是说你的PWM信号的地应该是数字地不能接模拟地,并且数字地跟模拟地用磁珠进行隔离下就可以的,不能产生电压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帮着回答下的,就是说你有两个地,除开将这两个地做隔离处理,还要明确你的电流回路的 ...

哦哦

网友G:
这个问题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共地的问题上

网友H(2014-03-10):
我也在做步进电机的驱动这一块,新手好多地方不懂,楼主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参考参考吗?邮箱2472426272@qq.com,谢谢了

网友I:
共地的问题,不能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