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工们,谁有程序备份工具

楼主(2013-05-22):
大家在WIN7下面,用什么软件做程序备份

之前我在XP下面写了一个BAT 现在移过来,死活不行了。

@echo off
@echo 请等待......

if exist "Debug\*.exe" (
copy "Debug\*.exe"
)

if exist "Debug" ^
rd "Debug" /s /q

if exist "ipch" ^
rd "ipch" /s /q

@echo Clear KIEL .bak .plg .lst .obj .dbk .m51 .lnp........
rem KIEL------------------------------------------------------------
@echo Being Cleared *.bak
for /r . %%i in (*) do if /i "%%~xi"==".bak"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plg
for /r . %%i in (*) do if /i "%%~xi"==".plg"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lst
for /r . %%i in (*) do if /i "%%~xi"==".lst"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obj
for /r . %%i in (*) do if /i "%%~xi"==".obj"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dbk
for /r . %%i in (*) do if /i "%%~xi"==".dbk"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m51
for /r . %%i in (*) do if /i "%%~xi"==".m51"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lnp
for /r . %%i in (*) do if /i "%%~xi"==".lnp"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
for /r . %%i in (*) do if /i "%%~xi"==".sheji-a4" del /a/q/f "%%i"

rem VS2010------------------------------------------------------------
@echo Being Cleared *.sdf
for /r . %%i in (*) do if /i "%%~xi"==".sdf"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pch
for /r . %%i in (*) do if /i "%%~xi"==".pch"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pdb
for /r . %%i in (*) do if /i "%%~xi"==".pdb"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tlog
for /r . %%i in (*) do if /i "%%~xi"==".tlog"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idb
for /r . %%i in (*) do if /i "%%~xi"==".idb"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obj
for /r . %%i in (*) do if /i "%%~xi"==".obj"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res
for /r . %%i in (*) do if /i "%%~xi"==".res"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ilk
for /r . %%i in (*) do if /i "%%~xi"==".ilk"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log
for /r . %%i in (*) do if /i "%%~xi"==".log"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ipch
for /r . %%i in (*) do if /i "%%~xi"==".ipch" del /a/q/f "%%i"
rem ------------------------------------------------------------
@echo Being Cleared *.ncb
for /r . %%i in (*) do if /i "%%~xi"==".ncb" del /a/q/f "%%i"
@echo Being Cleared *.opt
for /r . %%i in (*) do if /i "%%~xi"==".opt" del /a/q/f "%%i"
rem ------------------------------------------------------------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if not exist BackUp md BackUp

rem set path=%path%;%programfiles%\winrar
rem set path=%path%;C:\Program Files (x86)\WinRAR

rem 采用上面路径方法或是下面将RAR.EXE 复制到系统目录下面
rem 必须先装WINRAR压缩软件 此例以RAR.EXE 3.93版本
rem if not exist "C:\WINDOWS\rar.exe" copy "C:\Program Files\WinRAR\rar.exe" "C:\WINDOWS"

rem rar a /r -e-s ^
rem "BackUp\%date:~0,10%_%time:~0,2%-%time:~3,2%_KEIL422.dj" "Software"

rem Backup1.exe
rem Backup2.exe

rem pause
exit

rem ---->ms 1S=1000 pause<----

楼主:
svn 用用看,怎么用

网友A:
svn教程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34b571b769dc5022aaea0053.html

嫌麻烦,就一天一个压缩包;项目结束后,只留下最新的。

网友B:
代码管理工具很多啦,像微软的vss,楼上所说的svn,还有CVS、GIT等等,这些工具都不错地,不仅可以备份你的代码,还有版本管理功能

楼主(2013-07-21):
堆入数据库 万一 搞错 找不回来 不好
还是压缩一下 存入一个版本保留比较好 就算是搞错 可以解压出来

网友C:
你用了SVN就没这个顾虑了。

网友D:
SVN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