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DSP头文件的路径?

楼主(2013-05-22):
默认情况下DSP的头文件同PJt工作文件在一个目录下

楼主:
如果要更改头文件的目录的话,如何实现啊?

网友A:
你可以将头文件放在任意地方

网友B:
嗯,然后告诉CCS去正确的地方找头文件即可。

楼主:
哈哈,在理,在理

楼主:
结贴闪人

网友C:
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填写为  ..\文件夹名;.\文件夹名

网友D:
应该设置好的,可以要软件自己去搜索

网友E:
如果是代码的头文件,直接写#include“***”
如果是系统的头文件,去CCS里设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project--buil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填写为  ..\文件夹名;.\文件夹名 ...

这个说的很对   设置就可以啦

网友F:
你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将你经常使用的头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   以便使用   在建了工程之后可以全部添加进来   然后根据需要   把不使用外设的头文件删掉    具体路径设置7楼说过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贴闪人

怎么没结贴呢?

网友G(2014-09-19):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在开发的过程中将你经常使用的头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中   以便使用   在建了工程之后可以全部添加进来 ...

版主你好,你看我这个怎么定义路径

网友H:
呵呵,对的,这个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这些数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版主你好,你看我这个怎么定义路径

右击工程名   下面有个build option
然后里面可以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右击工程名   下面有个build option
然后里面可以指定头文件的路径

这个我知道,只是不知道在那里面些什么,我现在用的是绝对定义,直接把连接复制进去的。那个相对定义该怎么弄?我现在是这样写的
C:\CCStudio_v3.3PLA\MyProjects\ThreeSPWM\UserFile\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