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中怎么对2764写入数据,毕设急急急!!!!!

楼主(2013-05-22):
求具体操作!!谢谢,论坛新手,以后重谢!

网友A:
@forgot 这个软件真没用过呢,呼叫forgot

网友B:
需要将文件生成bin文件
然后打开编辑原件   点开image file 后面的文件夹图标  找到你生成的bin文件即可

multisim仿真主要针对模拟  仿真数字不太方便 很多器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将文件生成bin文件
然后打开编辑原件   点开image file 后面的文件夹图标  找到你生成的bin文件即可

写数据还是要用到单片机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