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

楼主:
/****************************************************
74hc595是一个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可以用来驱动数码管.比
较74hc164,它除了具有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外,还有一个锁存
器.因此,它驱动数码管时,数码管不闪烁.另外,它还有一个OE
引脚.用来控制锁存器的输出,我们用一个引脚来控制它,可以
轻松实现数码管的亮灭效果.
采用四个一位数码管和四个74hc595芯片,静态显示.R1和R2是
两个跳线.插针P1是输入口,
插针从左到右分别定义为VCC(电源),GND(地),OE(输出使能),
RCLK(锁存时钟),SRCLK(移位时钟),DATA(数据输入).
P2定义与P1差不多,它是输出口,用于级连.
P1的第6针用于数据输入,接第一片74hc595的数据输入端14脚,
第一片74hc595的第9脚是串行数据输出端,我们把它接到第二
片74hc595的数据输入端14脚.依次级联下去.P2与P1前5个针定
义相同,P2的第6针接第4片74hc595的第9脚,用于级联下一个
PCB板.
我就是级连了两个四位数码管显示8位数字.
我分别试验了共阳和共阴数码管,采用两种驱动方式.一种是普
通I/O口方式;另一种是串口方式0.
74hc595移位寄存器移位时高位在前,在用普通I/O口进行移位
操作时没有问题.在用串口方式0时,由于串口方式0移位是低位
在前,所以数码表的编码与用普通I/O口进行移位操作时的编码
不同.如:共阳普通I/O口数字0的编码是0xC0(11000000b),而共
阳串口数字0的编码是0x03(00000011b).
下面是笔者的试验测试代码.
笔者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11.0592M晶振.P1分别接VCC,GND,
P1^0,P1^1,P3^1和P3^0.串口方式必须用这两个I/O口,普通I/O
口也用这两个口.
PS:与74HC164比起来,在做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发现,用普通I/O口
时没有问题,当使用串口方式时,每发送一个数字时,使用了四个
_nop_()延时,否则不能成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zh_type.h"

/* table0[]: 共阴,普通I/O口 */
uint8 code table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table1[]: 共阳,普通I/O口 */
uint8 code table1[]=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table2[]: 共阴,串口 */
uint8 code table2[]=
{0xfc,0x60,0xda,0xf2,0x66,0xb6,0xbe,0xe0,0xfe,0xf6};

/* table3[]: 共阳,串口 */
uint8 code table3[]=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位定义*/
sbit send=P3^0;                //I/O口方式位定义
sbit clk=P3^1;                //I/O口方式位定义
sbit OE=P1^0;                //定义输出端(两种方式位定义)
sbit LOCK=P1^1;                //定义锁存端(两种方式位定义)

#define SERAIL_PORT

#ifdef        SERAIL_PORT                        //串口方式0
        void initUart();                //函数声明,初始化串口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8 a[8];
                uint8 i;

                initUart();

                for(i=0;i<8;i++)        //发送8个数字
                {
                        a[i]=table2[i];
                        SBUF=a[i];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LOCK=0;
                LOCK=1;                                //移位结束,锁存端正脉冲
                LOCK=0;
                OE=0;                                //输出端有效

                ES=0;                                //关闭串口中断
                EA=0;                                //关总中断
                while(1);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
        {
                SCON=0;                        //串口方式0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中断标志
        }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er() interrupt 4
        {
                TI=0;                                        //清发送中断标志
        }
#else
        void Display(uint8*,uint8);                //显示函数声明

        /*主函数*/
        void main()
        {
                uint8 i;
                uint8 a[8];
                for(i=0;i<8;i++)
                        a[i]=i;
                Display(a,8);
                while(1);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int8* buff,uint8 cnt)
        {
                uint8 i,j,dis;
                for(i=0;i<cnt;i++)                                //外循环,发送8个数
                {
                        buff[i]=table0[buff[i]];        //译码
                        dis=buff[i];
                        for(j=0;j<8;j++)                        //内循环,发送1个数的8位
                        {
                                clk=0;
                                dis<<=1;
                                send=CY;
                                clk=1;
                        }
                }

                LOCK=0;
                LOCK=1;                                //移位结束,锁存端正脉冲
                LOCK=0;
                OE=0;                                //输出端有效
        }
#endif

pic1.JPG (198.5 KB )

网友A(2013-07-18):
为什么我单片的时候好好的,但是只要9脚输出接到第二片74HC595上就显示就会发生错误??

网友B(2013-10-09):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单片的时候好好的,但是只要9脚输出接到第二片74HC595上就显示就会发生错误?? ...

如果硬件没问题,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2014-03-27):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

深圳英特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专业代理TI ST ON NXP 74HC系列逻辑IC等,74HC595D   74HC164D  74HC138D  74HC14D 74HC08D  74HC04D 74HC245PW  74ACT08SCX 74HC4052D  SN7406DR........ 专业的代理商,品质保障,假一赔十    王彪 15818572651 QQ 2817783723

网友E(2015-09-23):
我这个为什么是乱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ÉùÃ÷ÎÞ·ûºÅ×Ö·û±äÁ¿£¬¾ÍÊÇ¿ÉÒÔÓÃucharÀ´´úÌæunsigned char
                                          //ÀýÈçuchar i£»Ð§¹û¾ÍºÍunsigned char i;Ò»Ñù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ÉùÃ÷ÎÞ·ûºÅ×Ö·û±äÁ¿£¬¾ÍÊÇ¿ÉÒÔÓÃuintÀ´´úÌæunsigned int
                                          //ÀýÈçuint i£»Ð§¹û¾ÍºÍunsigned int i;Ò»Ñù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ÒåÖ÷ʱÖÓ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ÎÂë
//uchar code t_displa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λÂë
sbit P_HC595_DIO   = P1^0; //pin 14 SER DIO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1^1;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CLK = P1^2; //pin 11 SCLK Shift data clock
uchar  LED8[8];  //ÏÔʾ»º³å
uchar display_index; //ÏÔʾλË÷Òý
bit    B_1ms;   //1ms±êÖ¾

void main(void)
{
uchar i,k;    //ÓÃuchar´úÌæunsigned char
uint j;       //ÓÃuint´úÌæunsigned int
TMOD = 0x01; //¶¨Ê±Æ÷0ÅäÖÃ16λ¶¨Ê±Æ÷£¬12t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for(i=0; i<8; i++) LED8[i] = 0x10; //ÉϵçÏûÒþ
j = 0;
k = 0;
while(1)
{
  while(!B_1ms) ; //µÈ´ý1msµ½
  B_1ms = 0;
  if(++j >= 500)  //500msµ½
  {
   j = 0;
   for(i=0; i<8; i++) LED8[i] = k; //Ë¢ÐÂÏÔʾ
   if(++k > 0x10) k = 1;  //8¸öÊýÂë¹ÜÑ­»·ÏÔʾ0,1,2...,A,B..F,ÏûÒþ.
  }
}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ËÍÒ»¸ö×Ö½Ú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DIO = 1;
  else   P_HC595_DIO = 0;
  P_HC595_SCLK = 1;
  P_HC595_SCLK = 0;
  dat = dat << 1;
}
}
void DisplayScan(void) //ÏÔʾɨÃ躯Êý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¹²Òõ¼«Êä³öλÂë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¹²Òõ¼«Êä³ö¶ÎÂë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¹²Ñô¼«Êä³öλÂë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¹²Ñô¼«Êä³ö¶ÎÂë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Ëø´æÊä³öÊý¾Ý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λ½áÊø»Ø0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Timer0 1msÖжϺ¯Êý
{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װ¶¨Ê±Öµ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DisplayScan(); //1msɨÃèÏÔʾһλ
B_1ms = 1;  //1ms±êÖ¾
}

网友F(2016-06-03):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为什么是乱码

编译环境没有中文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