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5-22):
请问各位,我仿真器是带JTAG标准接口的ST-LINK/V2,怎么进行SWD的串口调试?

网友A:
STLINKV2支持SWD调试,直接使用其上JTAG接口上的标准20针电缆线连接目标芯片的JTAG接口即可啊。

当然如果目标MCU板只留出了SWDAT和SWCLK两根调试信号线,那么只需要在STLINKV2的20引脚插针的其中两根SWDAT和SWCLK连出来即可。

隐约记得pin7是SWDCLK,pin9是SWDAT,你还是查下手册吧。

楼主:
多谢香主,我的目标MCU板是只留SWD的调试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