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SD卡的地址

楼主(2013-05-22):
我把汉字编码放在SD卡中,(就是直接在复制到SD卡中,不知是否正确),想通过F107的SPI去读取汉字编码,并显示出来,现在单片机和SD卡之间的通信时正常的,那我该如何取存在SD卡中的编码数据呢?如何确定编码的首地址?看到网上说好像是和FAT32文件系统有关系,这个FAT32我没接触过!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嘛的?我要读取编码要用到FAT32文件系统吗?

楼主:
没人啊  顶一下

楼主:
知道的 说说 没有头绪

网友A:
你这个题有点儿太大了。建议两种路子,一个好好研读一下SD卡的规范,直接解析SD卡命令,读取扇区。第二种,除了SD卡接口协议,把FAT驱动也作了。至于字库文件,网上有的事,随便找找都会知道怎么显示。关键在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题有点儿太大了。建议两种路子,一个好好研读一下SD卡的规范,直接解析SD卡命令,读取扇区。第二种, ...

前两天看FAT16文件系统,明白了该如何去查找相应文件位置!现在主要是,我利用单块读操作读了物理扇区0  能正确得到512个字节的数据!得到引导扇区的地址,当我再利用单块读操作想去读引导扇区时,总是得不到正确的响应!就是发了CMD17命令后,返回的响应总是0xC7,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能读到,第二次就行!难道不能连续两次进行读操作吗?

网友B:
建议两种方式:
1、文件方式:(要做文件系统),然后把字库放到文件中,按文件读取(自己可定义);
2、直接地址方式:将字库文件直接按地址写入sd卡,然后依照SD的规范按地址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