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AP

楼主(2013-05-22):
移植了FATFS到STM8S207实现了IAP,能够用SD卡升级应用程序,为了保证bootload和应用程序不被非法读取用如下方式实现加密:1.芯片烧写时必须加密;2.在bootload的某个固定地址放一段密码,在应用程序读取该地址密码是否正确,从而决定程序是否运行;3.防止bootload被高手写的应用程序非法读出,在应用程序中加一段密码,bootload在升级应用程序时查找这段密码,如果找不到,即使升级完成也将应用程序段全部擦除,保证不会运行非法应用程序,升级64K应用程序小于20秒时间,

楼主:
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在放密码到flash中时无法指定地址看到有人说这样做,
#pragma section const {CODE_VDCHK}
    volatile const u8 vdchk[]={0x43,0x56,0x89,0x58,0x08,0x6a,0x37,0x82,0x92};
#pragma section const {}
试过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在固定地址的flash放一段能赋值的数组

楼主:
现在临时解决的办法是在.map文件中找到vdchk[]的地址,但是如果程序更改的话,vdchk[]地址可能会被改变,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什么意见

楼主:
问题完美解决,CODE_VDCHK加保护即可

网友A(2013-11-22):
教一下我啊,怎么弄。我现在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