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电路有问题,有人说我没弄明白,大神们进来观摩一下

楼主(2013-05-22):
如下图,假设电阻R1,R2未知,其它参数如图所示。。。。求电阻R1,R2阻值。。放大器U1A,U3A,为电压采集。U1A,U3A和VCC2.5V共地,与电池负极无关,开关J1,J2可以交替闭合。。。电路大致就是这样。。。。
我认为放大器的地应该和电池共地,这样才能形成电流回路。。。还有当开关J1断开J2闭合时,按照图所示,放大器U3A接收到的永远差不多都是2.5V。。。。各路大神,你们怎么看。。。。。我说电路有问题,有个老工程师就说我没看懂。。。

楼主:
电阻R1,R2是不同且可变的

网友A:
先说清楚,你的这个电路要干什么,或者说目的何在?

网友B:
不管电路要干什么,只要开关J1、J2有一个闭合跟随器的输入端就有一个肯定不是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的这个电路要干什么,或者说目的何在?

就是一个汽车绝缘电阻检测电路,接2.5V的是电底盘。。。测量电池正负极到底盘间绝缘电阻,怎么分析都感觉电路有问题。。。看过一些其他资料,没发现有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电路要干什么,只要开关J1、J2有一个闭合跟随器的输入端就有一个肯定不是2.5V, ...

J2闭合,J1断开也是吗???  这个电路要是我设计,在不用传感器的情况下我会把跟谁器地和电池地共地,后端用线性光耦隔离,,,,这么不明不白的把电压传过来。。。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欠缺的知识还太多。。。。。。。。。。。。即使不是2.5V,后面那个500K的大电阻得分过来过少压呀???

楼主:
实际采集R3R4两端电压,才能算出绝缘电阻值,设计思想可能是把电流都流向电底盘,也就是那个2.5V了,实际电流都应该流回电池负极啊,我认为。。

双独立电源,电池的电流还是正出负入,2.5V只是个相对参考电位。把2.5V换成运放地就能想通了

网友C:
这图对错不说,水平不可恭维,是老工程师画的?可以请那位老工程师讲讲电路怎么工作的

电路对错都不清楚,别人的水平你当然恭维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对错不说,水平不可恭维,是老工程师画的?可以请那位老工程师讲讲电路怎么工作的 ...

后面电压采集那块被我简化了,当然实际跟这也差不太多。。。电压跟随器前端还有一个钳位电路,把电压值钳到0到5V,,老人家们都是很忙的,哪有时间管这等P事,据说这个图还能把绝缘电阻值求出来,,,至于怎么求的,人家就说,这么做就能实现,至于为什么自己研究去。。。。

网友D:
“还有当开关J1断开J2闭合时,按照图所示,放大器U3A接收到的永远差不多都是2.5V
-- R1、R2以100K代入的话,大约是2.5-7.0V; 以100M代入的话,大约是2.5-0.08V。
由偏移电压即可计算R1或R2电阻。

若后面的运放应该是5.0V供电,2.5V是作为输入中点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当开关J1断开J2闭合时,按照图所示,放大器U3A接收到的永远差不多都是2.5V”
-- R1、R2以100K代入的 ...

运放是5V供电,2.5V是中点偏置,你那个7V,运放如何接收啊 ???  问题是按照电路这样采集电压,真的能算出R1,R2绝缘电阻吗???    按照原理下面电路和500K电阻分压,会分几百V的。。。

LZ,你自己也说了R1R2未知,一般绝缘电阻是的数量级是M或G。 另外,运放取的是20K的分压值,不是500K,信号是很小的。 R1R2均为100M时,20K上才80mV

网友E:
此电路只能测出电池接线对地绝缘电阻(R1,R2)的比值(R1/R2),而不能测出R1、R2的真实值。

网友F: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电路只能测出电池接线对地绝缘电阻(R1,R2)的比值(R1/R2),而不能测出R1、R2的真实值。
...

我们的老人家说,产品都已经生产了。。。。我看过测试说明,人家测试时用的电阻R1=R2,我想不到实际情况下去哪里找这种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当开关J1断开J2闭合时,按照图所示,放大器U3A接收到的永远差不多都是2.5V”
-- R1、R2以100K代入的 ...

还是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是U1A电路测的是20K电阻值,U3A采集的是2.5V???如果按照上图参数计算J1闭合J2断开时,U1A放大器同相输入引脚输入电压大约为(400V-220V)/(500K+20K)*20K+2.5V≈7V+2.5V吗??
J1断开J2闭合时U3A同相输入端电压为2.5V??????
J1闭合J2也闭合 U1A输入端电压等于(400V-200V)/(500K+20K)*20k+2.5V≈7.5+2.5V吗,,,U3A还是2.5V??,,,是这样吗??????

楼主:
如何带公式呀??
全断开时: UP/R1=UN/R2          UP???    UN???
J1闭合J2断开时   UP1/R1+UP1/500K+20K=UN1/R2   UP1已知??,UN1???
J1闭合J2闭合  UP2/R1+UP2/500K+20K=UN2/R2+UN2/500K+20K            UP2已知???,UN2???
J1断开J2闭合    UP3/R1=UN3/R2+UN3/500K+20K          UN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带公式呀??
全断开时: UP/R1=UN/R2          UP???    UN???
J1闭合J2断开时   UP1/R1+UP1/500K+2 ...

没这么复杂。

方程1:
J1断开,J2闭合: R1和(R2//520K)分压400V,20K和500K再分压U_R2,R4(20K)的电压 = U1A -U3A。

方程2:
J2断开,J1闭合: R2和(R1//520K)分压400V,20K和500K再分压U_R1,R3(20K)的电压 = U1A -U3A。

两个未知数R1,R2,两条方程,可解

楼主:
目前困扰我的问题如下:
我认为电流都应该有自己的闭合回路的,即使放大器输入端有极高的阻抗,那它也应该和放大器地形成回路吧,所以,我认为,放大器地应该和电池负极相连接。这样才能有效采集电阻的分压。。。如果我分析错了,那么错在哪里???????

网友G:
这VCC2.5V是与运放共地的吧?
如果是,那么对运放来说,这点的电位就是2.5V,而只要有开关接通(比如说J1接通),相应支路就有电流流过(比如说R3),那么该电阻上就有压降,也就是运放输入就不是2.5V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复杂。

方程1:

同意你说的。主要是利用电阻的压降,J1断开J2闭合时,r3没有电流,也没有压降。U1a为2.5V,U3A为2.5V-R4*I1.J1闭合J2断开时,同理,U3A为2.5V,U1A为2.5V+R3*I2. I1和I2根据电阻网络的分流公式可求。如果运放与400V共地,也就是2.5V与400V共地,就不能用分流公式来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这么复杂。

方程1:

非常感谢这位大我四岁前辈的指点,终于想明白了,这个东西害的我捉摸了好几天。。。今天那位老工程师还用鄙视的眼光看我。。。谁叫我没搞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VCC2.5V是与运放共地的吧?
如果是,那么对运放来说,这点的电位就是2.5V,而只要有开关接通(比如说J1接 ...

明白了  谢谢恩人们的指点。。。

网友I:
2.5伏接地也要讨论么

网友J:
用电流的概念来想就比较清晰了,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就可以算出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