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文件的load问题

楼主(2013-05-22):
(无正文)

楼主:
TMS320C2000系列

网友A:
Flash不是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

网友A:
CCS和C Source Debugger中的load命令,不能对flash写入。 OUT文件只能load到片内RAM,或片外RAM中。

楼主:
知道了,多谢楼上

网友B:
.out不能烧写到flash中  一般的原因是.cmd没有选择为flash.cmd   而是RAM.cmd    这样就可以烧写到flash中   你说的load    没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