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识物

楼主(2013-05-22):
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见多识广的大神,认识这个东西。我猜是个电阻,阻值在800M以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B:
是压敏电阻

网友C(2013-10-11):
应当是个高压电容,上面数字看不清!!

网友D:
可能是电容吧??
引用 网友E:
| 显示全部楼层
电阻电容一测不就清楚了,

网友F(2014-01-17):
不认识。。。围观下。。。。

网友G: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H:
看着像个电容

网友I:
像是高压电阻

网友J(2014-02-16):
这个是高压电阻,高压测量上分压用的,图上环牛边上的那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