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走线求教

楼主(2013-05-22):
HDMI 走线有什么规则吗,求经验。
那么这四对差分线也需要等长吗?即D1-D1+与CK-CK+这两组线是否也需要等长?
如果需要等长,那么需要蛇形差分线,这样对信号是否也有风险/?
谢谢!

网友A:
HDMI布线规则。要求HDMI信号差分走线,线宽10mil,线距6mil,每两组HDMI差分信号对的间距超过20mil。
参考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现在我的走线在四组差分线不等长和等长但拐蛇形二者取舍,如何取舍?

网友B:
走线在一起就行,间距符合,不刻意要求等长,也不要差太多,比如四五百mil了。最好保证阻抗100.
深圳普林电路 PCB制板 QQ:776435102.张工

网友C:
你可以查一下HDMI手册,看看允许的延迟时间是多少。然后通过计算,算出允许数据线传输的误差线长。控制好误差值,就可以走蛇形线了。而不是盲目地走蛇形或者不走。

网友D:
等长比等距要更重要,蛇形线能不走就不要走了,蛇形线只对等长起作用,对信号质量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网友E:
HDMI的4对TMDS差分对走线没那么恐怖,如果到HDMI座子之间的距离很短的话,不等长也没问题,不走蛇形线也没问题,只要每对线是差分的就可以,线宽8 间距8也可以的
如果PCB空间够的话,蛇形,等长肯定要好

网友F(2015-07-15):
本身座子间差分线间距就很小,需要差分对间间距20mil以上吗

网友F:
差分对一定要采用差分线走法吗

网友G(2017-05-04):
差分线阻抗控制且等长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