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缺P3.2外部中断0管脚怎么办?

楼主(2013-05-22):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的图,这个芯片是有int0的
int0应该是P3.0,但是我短接这个脚程序没反应
int1 P3.3就行
stc11F04

上面说的五个中断除了P3.2 INT0都有管脚

楼主:
但是用软件将INT0程序打开就有反应
硬件短接不行,没找到INT0,难道这个芯片INT0只能软件使用?

void main()
{
        EA=1;//开中断
        ET0=1;
        IT0=0;
        EX1=1;
        EX0=1;

INT0=0;
while(1);
}

/************************************/
//中断0
void INT0_huanxing(void) interrupt 0
{
Z=0;
}
运行结果Z=0,但是硬件短接不能激活int0

楼主:
数据手册里说了有P3.2口INT0,但是管脚图里没有P3.2口怎么办

楼主:
该芯片20管脚封装的就有INT0,16管脚的没有。。。好像只能软件操作

楼主:
那就INT1触发INT0吧,INT1里面连if(a==1)这样的句子都不能判断,直接执行下一句。INT0就可以

楼主:
/************************************/
//中断0
void INT0_huanxing(void) interrupt 0
{

int i=0;
                        if(i==1)//
                        {

                                a=0;//        亮灯
                        }
INT0=1;

}
/************************************/
void INT2_huanxing(void) interrupt 2
{
INT0=0;
}

为什么触发中断0后,明明if条件不成立灯还是亮了?
。。。
我知道了,休眠时不能判断,80c51就行

网友A:
内部有引脚,但没有拉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