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看不到负半周只剩一条线

楼主(2013-05-22):
如下图所示绝对值电路,R1=R2=R4=R5=2K,R3=1K.二极管用IN4148,运放用LM324N,正负10V供电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1~4Vp-p的正弦电压,但是输出如下图所示,很奇怪看不到负半周,只剩一条线。求指导,本人菜鸟……

网友A:
这是不是用了限流二极管之类的元器件了,检查下的,是硬件上的问题的

楼主:
供电用的是安捷伦的一台直流电源。输入信号为正弦50Hz

网友B:
负半轴不是到上面的直线了吗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啊,本来作为绝对值电路,负半周不应该是翻转过来成为正的么?但是实测中却成了一个直流~纠结啊,没法了

楼主:
曾经调过输入电压大小,正半周大小随之变化,但负半周依旧是直流。运放如同进入非线性区的电压比较器一般

网友C:
你二极管的接线没问题吧  看原理图应该是对的 而且你负半轴的直流电压 跟你的10v都一样了 先确定接线没问题

网友D:
兄弟,我能先问个问题不,你这示波器到底是哪个通道是测试结果呢?

网友E:
是啊,看原理图是没啥大问题,建议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问题出在二极管上面了

网友F:
把电压尽量往小了弄,看看是不是饱和了

楼主:
……还真幽默啊。图示黄线就是CHA的,CHB没有接

网友G:
电阻R2可能存在虚焊。

楼主:
波形已经出来了,应该是虚焊问题了,但不知是哪里,分不多,多谢各位了

网友H:
这目的就是把负的半周期翻转上去,就是半波整流,从波形上看,感觉可能元件没焊好

网友I:
没看到电路图  从波形图上看  有一个直流分量  我觉得是你的二极管把负半轴处理掉了  建议你测试一下二极管之前的波形

网友J:
全波整流电路,看看二极管正负方向反了没有?

网友K:
整流桥工作了一半所致,另一半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没有焊接好,你测测你的二极管

网友L:
有点纠结   这个问题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M:
看来还是电路上的虚焊问题的啊,半波整流,很基础性的实验的

网友L:
感觉是半波整流导致的   一半的波形都已经被吃掉了

网友N:
不奇怪,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了.
就是输入电压低于负电源, 超出了共模范围引起.
这是运放应用中的特别异常的情况.
比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超出输入范围造成的结果要严重得多.
所以在运用运放时, 一定要更加注意这一点.

网友O:
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O:
应该是二极管钳位导致的   你再看看吧

网友L:
楼主   最好将你的电路贴出来   这样大家就会知道怎么分析   怎么找到问题

网友P: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应该是信号的正半轴被其它元器件吃掉了   个人的理解

网友K:
楼主怎么不回话了?现在什么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