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MOS传输门

楼主(2013-05-22):
为什么,下边的N管导通范围是 0~(VDD-Vt),而上边的是Vt~VDD。 MOS管不是Vgs>V(th)就会导通么?怎么还输入的电压有关系?

我以为只要Vc=1,Vc非=0,两管就会同时导通,与Vin的范围无关、、、、我的理解错在哪?求指教。

网友A:
楼主先仔细看一下,传输门的衬底没有像普通应用时是接S极。当VI=0时,Tn管由于衬底和G之间的电压会形成反型层(前提是楼主的Vc=1这个高电压是要高于VGSon的),Tp管由于VGSon达不到所以这时候是不导通的,当VI加大到Tp管的开启电压时Tp管也导通,在增大,Tn的VGS越来越小直到截止。你的截图中的VT应该是mos管的开启电压的绝对值,要不然的话P管的开启电压时负值解释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