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常讨论的:LDO跟DC-DC的使用去别的

楼主(2013-05-22):
做项目的,在电源降压选型方面的,什么时候用LDO?什么时候用DC-DC呢?

楼主:
我现在是需要两级降压的,第一级就是将DC12V降至DC5V的,第二级降压的就是将DC5V的降至DC3.3V的共我的MCU使用的,按照人家的推荐的第一级的药用DCDC的,第二级的用LDO的,不过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的

楼主:
按照我查看的LDO资料的,第一级的也可用LDo的啊,我选的那个LDO的输入范围的为2.5V~24v的,并且输出可以调节,也可以由固定的DC5v 输出的,其静态电流的也非常少的,但是人家却推荐用DCDC的,有些不明白的

楼主:
况且使用DCDC的时候,其外围电路比较复杂的,还需要用到电感的,而LDo的外围电路的仅仅需要一颗一般电容就OK啦,所以还是有些钟情于LDo的,,

楼主:
不过第二级降压用DCDC的低压差降压,是可以理解的,功耗什么的都非常满足我的设计要求的,就是不太理解第一级的为什么考虑到效率跟功耗的就非要用到DCDC的,

楼主:
有哪位大侠的对着方面非常得心应手的,请帮我解决下我的疑惑的啊,先谢谢啦

网友A:
第一级就是考虑到效率跟功耗才用DCDC,12-5V有7V压差,若电流1A就有7w的功耗,LDO会受不住,也浪费,DCDC效率高,发热不会严重;倘若你的工作电流只是mA级别,那也没关系,电路中用类似7805转换的也很多。

网友B:
这个的看下你的负载电流的,负载电流若非常低的,实用LDO也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的

网友B:
假如你的负载只需要20mA的电流的,你去用一个DCDC的,是不是有些浪费的啊

网友B:
20mA的电流的,压降7V,其消耗也就140mW的,针对低功耗的设计要求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B:
况且LDo还有DCDC达不到的简易设计、成本方面的优势的

网友B:
不过对大电流的负载来说,还是非常建议用DCDC的,此时若用LDo的话,就会导致LDO芯片上的高消耗造成电源转换效率的低下的,且LDo也会由于高消耗导致的发热问题是LDo损坏的

网友C: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

网友C:
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

楼主(2013-07-24):
这个贴我结了,关于LDO与DCDC的选择问题是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的

网友D:
有没有大侠给系列的总结一下

网友E:
弄清这个问题很关键

网友F(2018-05-05):
LDO芯片内部电路类似于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输出电流几乎是相等的,功率损耗量等于输入输出电压差乘以电流值,所以这两者都小一点才好,比如输入5V输出3.3V,比如过流只有1A或3A,芯片内部电源转换损耗的能量会以热量形式发散出来,这种损耗应当尽量小,一是为了节省能量损耗,二是损耗太大则芯片会发热严重缩短寿命。在LDO芯片不适用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DC-DC芯片,DC-DC芯片能够适应输入输出电压差大、过流大的场合,芯片内部电路是通过脉冲控制电路导通占空比来控制电源转换,所以功耗大小受输入输出压差、过流影响小,但是缺点一是电路更复杂,二是控制电路导通占空比过程中会引入一些高频干扰降低电路质量,后面会增加一些电感等器件来降低这种高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