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同学SD卡代码疑问begin end 中连续出现两个 if 如何分析?

楼主(2013-05-22):
如题:

代码中如果两个if同时都满足,是按先后顺序执行? 还是两句同时执行?

代码如下:

CMD_RES:
              begin
                   if(retry_rep == 8'hff)
                               cmd_nstate <= CMD_IDLE;        //响应超时,返回IDLE重新发起命令

                  if(spi_rx_rdy && (!spi_tx_enr & !spi_rx_enr))
                       begin
                           case(sdinit_cstate)
                               SD_RD_PT,SD_RD_BPB:
                                       //接收到RD命令的起始字节8'hfe,立即读取后面的512B
                                       if(spi_rx_dbr == 8'hfe)
                                                  cmd_nstate <= CMD_RD;
                                      else
                                                  cmd_nstate <= CMD_RES;

                               SDINIT_CMD0,SDINIT_CMD55,SDINIT_ACMD41,SDINIT_CMD16:
                                       if(spi_rx_dbr == 8'hff)
                                               cmd_nstate <= CMD_RES;
                                       else
                                               //产生正确响应,结束当前命令
                                               cmd_nstate <= CMD_CLKE;

                                default:
                                      cmd_nstate <= CMD_CLKE;
                           endcase
                     end

                else
                     cmd_nstate <= CMD_RES;
             end

网友A:
应该是要看是并行还是顺序执行的吧

网友B:
谁先满足,先执行谁

网友C:
测试一下,就能知道了.
发现还是有人对于reg赋值没有太明白啊.

两个if都满足的话, 咳咳, 应该是最后一个生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就能知道了.
发现还是有人对于reg赋值没有太明白啊.

你这个说法是两个if平行的,
如果是分级就是谁先执行谁。
另外平行语句,是不能对同一个值赋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就能知道了.
发现还是有人对于reg赋值没有太明白啊.

咳咳,我觉得
平行:(假设这个语法都是正确的)
   if a>3
      b=5
   if a>5
      b=6.
那么在a=6的条件下,肯定是b=6(但是这个语法肯定是错的)

但是
   if a>3
      b=5
   else if a>5
      b=6.
如果出现a=6的情况下,b=5

网友B:
咳咳,所以我不说了

网友C: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嗯,我们是一样的:)

网友D:
我记得是 begin end 之间是顺序执行, fork join之间是并行执行。如果不是顺序执行的话,里面的语句是没有意义的。最后附的值有效。不能在平行语句中对同一变量进行赋值(如果只是看逻辑关系可以编译通过,如果要综合会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是 begin end 之间是顺序执行, fork join之间是并行执行。如果不是顺序执行的话,里面的语句是没有 ...

看看我的解释就明白了

网友E:
感谢,猴哥啊

网友F:
begin   end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谢,猴哥啊

不客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begin   end是顺序执行的

是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欢迎常来

您真热情

网友H:
引用 网友F:
begin   end是顺序执行的

同时的,没有先后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咳咳,我觉得
平行:(假设这个语法都是正确的)
   if a>3

如果 是 if a>3
       b=5
     if a>5
       c=4
语法上是否会有错误? 在a=6情况下,b,c 是否同时被赋值?

网友B:
我觉得语法没问题,只能对b赋值,不能对c赋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