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为什么要使用CPLD

楼主(2013-05-22):
rt,谁能简单说说啊

网友A:
DSP的速度较快,要求译码的速度也必须较快。利用小规模逻辑器件译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DSP系统的要求。同时,DSP系统中也经常需要外部快速部件的配合,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的电路,有可编程器件实现。 CPLD的时序严格,速度较快,可编程性好

网友B:
非常适合于实现译码和专门电路。

楼主:
好的,结贴了

网友C:
楼主这个绝对是伪命题。
没有规定DSP就一定要用CPLD,只能说建议使用CPLD去替代逻辑电路

网友D:
我使用的dsp中添加CPLD的原因是  用cpld做DSP的外设扩展   cpld连接在dsp的总线上   总线向一定的地址发送数据   这个地址对应一个外设   这个数据也就送入到相应的外设中   总体来说  也就是用cpld做了译码   节约了dsp的IO口   怎么还没结贴呢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