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怎么觉得是一个瞬态过程。。。

楼主(2013-05-22):
做了一个充电器!lm358的反相端接参考电压(由tl431组成,V=14.2V),然后把电池电压经过10k电阻取样到同相端(另lm358没有接任何其他外围电路).按理论当电池充到电压高于14.2V(10节)时,输出端应该翻转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也就是电压为高电平时间很短,然后lm358的同相端电压就始终与反相端一样了,

网友B:
再也不变化了?

楼主:
是啊,输出也恢复到了开始的低电平

网友C:
是不是10K电阻上没电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10K电阻上没电流了?

是啊,无法保持翻转状态。

网友C:
我也碰到过,好像翻转不了一样

网友E:
可以把参考电压调低一点试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你做的是什么?

网友E:
我做的是手机电池充电,你最好能贴个图上来

网友C: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网友F:
如果你用输出端控制充电电流那是正常的

网友F:
会在接近参考电压的地方振荡一段时间.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G:
这个反相器LM358可以参考它的典型电路做做,看看是不是不能翻转

网友H:
问题已经解决呢?

网友I:
不知道你的 lm358 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可否上了电路图呢

网友J:
将参考电压降低一点   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效果   这一块   还是需要多实践   个人的感觉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就好   不错   需要顶一个   有时间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网友J: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楼主  感觉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K:
难道是响应速度赶不上  有这个可能   顶一个

网友K:
希望楼主  早点把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