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比較器TL714問題

楼主(2013-05-22):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 他的symbol     IN-   也就是2引脚接地的话 经过非   则你输入的信号好高电平进行比较  所以输出是负 电平吧

楼主:
我的訊號轉換電路長這樣,我將震盪器的ground與TL714 ground相接, 就沒有訊號的輸出了,,,但如果我的震盪器的電壓獨立出來(震盪器的ground不與TL714 ground相接),就可以將震盪電路轉成方波, 這是甚麼原因!!    我想將電路接再一起,而不是震盪器要獨立出來@@",,有甚麼可以改善的方法呢!!! 感謝~~~

网友B:
可能是这个输入源电压太小,你换个稍微高些的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是港台地区的吗?用的什么仿真电路软啊?

网友C:
估计是输入共模范围的问题, 输入加一个共模正电压偏置上去

楼主:
有點不太懂如何加上共模正電壓? 能有簡單的示意圖嗎?  感謝~

現在震盪電源獨立接出來是可以轉換信號(如震盪源直接使用訊號產生器,電源是獨立的),若是震盪的接地端跟TL714接地端接一起就沒訊號, 感覺好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點不太懂如何加上共模正電壓? 能有簡單的示意圖嗎?  感謝~

現在震盪電源獨立接出來是可以轉換信號(如震 ...

他的意思可能是加上个正电压,然后把信号往正电压方向平移一些。

网友D:
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说   通过运放纠正信号的相位

楼主:
震盪訊號的電壓太低了,加上偏壓好像也無法,即使一直保持在共模電壓範圍,也無法轉換成TTL訊號,請問有推薦的電路來製作震盪訊號轉TTL嗎? 頻率在100K~1M,震盪電壓200mv

有使用過LM311,但不適合....

网友E:
个人觉得是比较器本身的频率参数达不到要求  个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