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多片DSP

楼主(2013-05-22):
如何调试多片DSP?

网友A:
对于有MPSD仿真口的DSP(TMS320C30/C31/C32),不能用一套仿真器同时调试,每次只能调试其中的一个DSP

网友B:
对于有JTAG仿真口的DSP,可以将JTAG串接在一起,用一套仿真器同时调试多个DSP,每个DSP可以用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窗口中调试。

网友B:
注意:如果在JTAG和DSP间加入驱动,一定要用快速的门电路,不能使用如LS的慢速门电路。

网友C:
说的太好了

楼主:
是啊,结贴了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大伙晚安

网友D:
调试多片DSP以前没做过,可以用这方法试试

网友E:
首先在硬件上的JTAG口必须级联起来,就是上一片的TDO接下一片的TDI,然后在CCS仿真器里加入多片就可以了

网友F:
当目标板上有多个DSP目标芯片时,我们可以采用菊花链的方式来调试多个DSP。为了增强驱动能力,每根信号线上最好都要添加门电路和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对于有JTAG仿真口的DSP,可以将JTAG串接在一起,用一套仿真器同时调试多个DSP,每个DSP可以用不同的名字, ...

受教了  谢谢

网友H:
是指多个核吗?

网友G:
比较权威  的答案  找到了   如下

多块DSP调试采用菊花链方式, 具体硬件连接和CCS配置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和wiki网站.
http://www.ti.com/lit/an/spra439e/spra439e.pdf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XDS_Target_Connection_Guide#Multiple_De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