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滤波方面的区别

楼主(2013-05-22):
请教大家:
     10uF瓷片电容和10uF电解电容,在滤波方面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需要提供纹波电流的地方(如感性负载),要用电解电容?
    不需要提供纹波电流,只需要滤波的地方,可以用大容量的瓷片电容代替相同容量的电解电容。

是这样吗?

  我现在有块P板,空间很有限,有个mcu芯片。电源端口想用10uF瓷片电容+0.1uF瓷片电容的方案来滤波
不知可否?要做什么实验来验证可靠性呢?

技术交流QQ:498777208

谢谢

网友A:
滤波效果的区别主要在材质以及由于加工工艺造成的具体参数的区别

这个需要详细的了解  可以就这个在网上找找  太专了

网友B:
同样容量的瓷介电容比电解电容(包括铝电解和钽电解)拥有更低的ESR和ESL,理论上滤波效果更好,但要求电源调节器能适应低ESR,否则反而会增大纹波甚至导致自激,对MCU的去耦(注意去耦不是滤波,二者的概念不同)用0.1uF的瓷介电容就可以了,10uF的电容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C:
电解电容的正极是用铝带卷成一个筒后放在铝壳内,这种制造方法在得到大容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缺陷,其中一个就是电解电容的等效电感量比较大。而瓷片电容是“平板”结构的电容,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平行金属片引出两个脚,中间用绝缘材料隔离形成的电容。这种结构电容量小,但容量稳定,等效电感很小。一个元件用在什么场合,等效电感是一个重要参数。从上述可知,电解电容的等效电感较大,决定了它不能用于高频场合,因为频率越高,电感的影响就越明显。电解电容能应用的最大频率一般在500KHz左右,故电解电容适合用在低频滤波电路中。而瓷片电容的等效电感小,故可以用在高频场合,工作频率可以达到百兆以上,故它主要用于高频滤波电路。典型应用是两者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电源输出端,使用了一个电解和一个瓷片电容并联,就是让它们“高低搭配”,以取得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D:
器件本身就是等效分布参数的区别。

用哪种具体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