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avr中编写如下程序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float.h"
void main (void)
{
  float fy,fw;
  fy=22.0;
  fw=33.0;
}
为什么单步调试,只能运行到fy=22.0,运行不到fw=33.0

楼主:
为什么在主函数中调用子函数时。进入子函数后,就出不来,但如果函数表达的内容直接写在主函数内就可以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主函数中调用子函数时。进入子函数后,就出不来,但如果函数表达的内容直接写在主函数内就可以运行 ...

贴完整的程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完整的程序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
完整程序中就这有问题,我把它提出单独建立如上工程,在线调试就是运行不了,感觉上面程序应该很简单啊,用的是studio4。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是iccavr的,没编译器,没办法哦;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又是iccavr的,没编译器,没办法哦

studio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