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怎么选取

楼主(2013-05-22):
请教各位
   直流电机电路电源上,放了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已知电机启动时的最大电流是1.5A,而开关电源的额定电流是3A,最大电流有3.7A。
   想请教的是,这颗47uF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怎么去选取?是不是这个有用下,电解电容只起高频滤波功能?
  如果电源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2A,是不是要选取纹波电流大于300mA的电解电容?
为了可靠性和寿命,应该加点余量,该取多少的纹波电流呢?

电路中,电解电容的实际纹波电流用了多少,怎么去测试啊?

非诚感谢

网友A:
电机本身根本不要求很平滑的供电,纹波大小跟负载特性直接相关,不能脱离负载去空谈纹波,纹波电流指滤波电容的平均充放电电流,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楼主帖的概念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