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么仿真雷电信号

楼主(2013-05-23):
要做个雷电信号记录仪,可是Proteus中怎么仿真雷电信号呢?

网友A:
这个要等 proteus 升级到 version 99 以后了,现在才 version 8,楼主要耐心等待哦。

网友B:
人类对雷电了解甚少,更没有数学模型,没法仿真。
随便聊聊
我知道美国人70年代就有一些测试雷电的项目,可能是NASA弄的还是JPL弄的,记不清了。
人家专门搞了几架战斗机,改装了很多仪器然后遇到雷暴就飞进去。对飞机来说有些风险但是危险不大,因为机壳都是金属的,尖端还有专门的放电装置。但是仍然是很勇敢的行为,想想看,开着飞机,你敢冲进雷暴里吗,四面都是不停的闪电。能量太大机壳都不够传导的。所以那种试验机飞一次回来表面就像鞭子抽的一样很多电弧的痕迹,不久飞机就得报废。人家研究科学的态度和勇敢精神真是让人钦佩。
有时候想想这些我就觉得美国科技先进真是理所当然,他们有很多基础科学的项目,基础科学实际上就是科学的基础。
比如材料,耐高温强度高的材料和加工技术才能制造出好的发动机,所以人家的飞机性能好,寿命长,不要说俄制发动机也性能好,寿命比美国的差远了。

网友C:
不就是protues接雷电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LZ用细铜线放了一个风筝在天空飞翔,下面接在了电脑的显示屏上,然后静静的观察现象。

网友D(2013-12-16):
楼上几位是找乐子的~

雷电信号经过接收--》然后信号整形-->输出方波脉冲。这样就可以了,仿真的话就用信号发生器模拟就OK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人类对雷电了解甚少,更没有数学模型,没法仿真。
随便聊聊
我知道美国人70年代就有一些测试雷电的 ...

知道吗,毛子不是不会造长寿命的发动机,二十不屑于,因为你看一下战时飞机的平均寿命就知道了,太长寿,一是除了和平时期压根没有,战时又不利于快速回复战损和生产,而且成本增加啊。毛子都是疯子,实用主义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知道吗,毛子不是不会造长寿命的发动机,二十不屑于,因为你看一下战时飞机的平均寿命就知道了,太长寿, ...

:handshake
他们科技基础不如美国,造同样性能的东西要花费更昂贵的材料和加工技术,成本更高。战时实用主义最实用,可几十年和平时期就把经济拖垮了(记得他们用钛合金造出“金子造的潜艇”)。当然经济垮掉的主因不在于此。
现代军事技术已经不像几十年前了,以前简单成本低更好,可靠少维护。现在呢,寿命短的发动机必然增多检修和维护,从而影响出勤率,就需要造更多的飞机来弥补,如此总体成本也不低。
这点美国也是从F18才开始重视的,设计阶段就开始注意了,所以F18性能不出色,但是出勤率是领先的。

网友F:
雷电信号是有标准可循的,不过结果会受电路离散参数的影响,不太好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