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板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5-23):
我打算画一个高速板,使用Ti的DM368和内存K4T1G164。我是新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我想通过提一两个问题,能举一反三地领悟高速板中如何满足时序关系。
在K4T1G164的文献中,
在DM368的文献中,关于DDR方面的有
那么我铺线时,
(1)CK  、DQ和DQM的线长应满足什么关系?
(2)图一中箭头所指的两项tDH和tDS,它们的要求又怎样满足?

网友A:
dm368不算什么高速板子,也就ddr2

网友B:
只要做到,该等长的就等长,然后加上阻抗匹配就OK

网友C:
必须要做的等长   还有如果高速信号线过长   还需考虑加电阻   避免高速造成的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