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m32f3芯片参考电压VREF+ 在变化

楼主:
stm32f303VCT6的芯片是100脚的,AD有参考电压VREF+,按照stm32f3 discovery 开发板画了模拟部分供电的电路,并印制了电路板,起初AD采样不准,怀疑VDDA 和 VREF+供电不稳,之后采样值不跳动了,但测量VREF+电压时,发现测量VREF+对于不同点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现象如下:

图2是板子PCB图,制版就是按这个来的,测量时用示波器交流档2mv或用5位半万用表来测量:Uab近似9毫伏的50Hz正弦信号,万用表直流档数值跳动厉害零点几伏到两伏的跳动,Ubd类似,但测量Uac和Udc电压都是很稳的3.3V,换了电容C26,(换前后电容都是好的),也 一样,且蜂鸣档测量b点c点是联通的,b和地是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2013-05-23):
可以换块PCB板量量看,并且可以不焊接STM32试试。

还有,PCB布局不好,小电容C20应该最靠近STM32 Vref+脚,R7应该离STM32 Vref+脚最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块PCB板量量看,并且可以不焊接STM32试试。

还有,PCB布局不好,小电容C20应该最靠近STM32 Vref+脚 ...

嗯  非常感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块PCB板量量看,并且可以不焊接STM32试试。

还有,PCB布局不好,小电容C20应该最靠近STM32 Vref+脚 ...

将C26和C20换了位置,现在测Uab  Uac Udc 没有噪声了。谢谢。
虽然还是不懂为什么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分布电感造成的  这个问题   感觉比较头疼   PCB布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