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程序数码管倒计时为什么会突然停止,谢谢

楼主(2013-05-2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2=P3^2;
sbit P33=P3^3;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bit flag1,flag;
uchar code duan1[]={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wei1[]={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unsigned char temp[6];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用定时器0方式1
        EA=1; //打开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uan=1;
        P0=0;
        duan=0;

        wei=1;
        P0=wei1[i]; //北十位
        wei=0;

        duan=1;
        P0=temp[i]; //北个位
          duan=0;
        i++;
        if(i==6)
                i=0;
}

void main()
{
         char shu1,shu2;
                unsigned char flag3,flag4;
                shu1=30;
                shu2=35;
            init();
                if(shu1>10)
                        temp[0]=duan1[shu1/10];
                else
                        temp[0]=0;
                        temp[1]=duan1[shu1%10];
                if(shu2>10)
                        temp[2]=duan1[shu2/10];
                else
                        temp[2]=0;
                        temp[3]=duan1[shu2%10];
                while(1)
                {
                        if(flag)
                        {
                                flag=0;
                                shu1--;
                                shu2--;

                                if(shu1<0)
                                        flag3++;
                                if(flag3==1)
                                        shu1=5;
                                shu1--;
                                                if(shu1>10)
                        temp[0]=duan1[shu1/10];
                else
                        temp[0]=0;
                        temp[1]=duan1[shu1%10];
                if(shu2>10)
                        temp[2]=duan1[shu2/10];
                else
                        temp[2]=0;
                        temp[3]=duan1[shu2%10];
                                if(flag3==2)
                                                if(shu1>10)
                        temp[0]=duan1[shu1/10];
                else
                        temp[0]=0;
                        temp[1]=duan1[shu1%10];
                if(shu2>10)
                        temp[2]=duan1[shu2/10];
                else
                        temp[2]=0;
                        temp[3]=duan1[shu2%10];                shu1=35;

                                if(flag3==3)
                                        shu1=30;
                                shu1--;
                                if(shu1>=10)
                                        temp[0]=duan1[shu1/10];
                                else
                                        temp[0]=0;
                                        temp[1]=duan1[shu1%10];
                                if(shu2==0)
                                        flag4++;
                                if(flag4==1)
                                        shu2=30;
                                if(flag4==2)
                                        shu2=5;
                                if(flag4==3)
                                {
                                        shu2=35;
                                        flag4=0;
                                }

                                if(shu2>=10)
                                        temp[2]=duan1[shu2/10];
                                else
                                        temp[2]=0;
                                        temp[3]=duan1[shu2%10];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nt shu;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shu++;
        if(shu==100)
                 {
                        flag=1;
                        shu=0;
                 }
        display();
}

网友A:
停下来以后是什么效果?每次停下来的效果是一样的么?

楼主:
每次shu1=35减小到0时,shu1被重新赋值5,然后就不在减小,数码管一直显示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