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选型求助

楼主(2013-05-23):
现在因为PCB太小想选用一款迷你型的整流桥,选了MB06s,最大输出电流是0.5安培,整流桥前端输入交流电压为6V左右,后端负载有一个单片机外加24l01无线模块,还有运放和电阻组成比较器 ,外加光耦驱动MOS管,想请教大侠使用这款整流桥能否够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设计要求啊

网友B:
看情况貌似够了
不过还要看你后端具体的电路功耗的
你自己评估下后端功耗

网友C:
感觉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具体还需计算   单片机功耗与他的外设和工作量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貌似够了
不过还要看你后端具体的电路功耗的
你自己评估下后端功耗  ...

这个是前端电路图,CPU外加24l01无线模块用40ma足矣,但是前端电路需要多少功耗我就分析不太明白了

网友B:
稳压电源出来 后端串个电流表接你的板子,你自己整个电路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之前一直没买整流桥所以没办法测试,昨天采购的件都到了  测试完全够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