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换成0402对成本的影响

楼主(2013-05-23):
最近做了个手持设备的小板子,本来阻容使用的是0603封装,但因机构给的尺寸一再减小,只好都换成了0402封装的。阻容数量共计50多个。不知更换后对打件的成本有多大影响。

网友A:
贴片机支持0402的话,成本忽略不计。
就算每个阻容增加2厘,50个才1毛

网友B:
主要看生产工艺是否支持,支持的话就没问题。如果不只是,成本就大了

网友C:
可以忽略,
贴片机支持,
板子缩小 成本减少,及时0402成本上升,互相抵消 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生产工艺是否支持,支持的话就没问题。如果不只是,成本就大了

谢谢,我询问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在目前主流的贴片设备上,支持0603和0402是不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很多设备都支持0603,但不支持0402及更小尺寸,造成的后果是:如果使用0402封装就要使用更先进的贴片设备,因此造成打件成本大幅上升。
其实也就是你说的生产工艺支持或不支持的问题。不知有无了解这方面的大侠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忽略,
贴片机支持,
板子缩小 成本减少,及时0402成本上升,互相抵消 差不多了, ...

如果大多打件厂的设备支持的话,那就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D:
话说用0402相对0603而言,总体成本是会下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