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io口结构,那个750欧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5-23):
(无正文)

网友A:
是用来信号匹配或限流的

网友B:
没用过PIC,来学习

网友C:
提高输入点ON的域值,提高抗干扰性能。
光耦的输入发光管导通电压为2-3V,如果没有750电阻,则输入3V就导通,有750后,与4.7K形成分压电路,7.3倍的分压比使输入电压要14-21V才导通,所以PLC一般输入都用24V,这是工业上应用必要抗干扰措施。

网友D:
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