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MSP430的JTAG问题

楼主(2013-05-23):
先上图,按照该电路图焊接,使用IAR的JTAG调试提示“Could not find device”错误。图中没有标出的管脚均没有焊接。求高手解答该图是否有问题。另外,在实际使用中常出现F155的某些相邻管脚在一次上电后会相互导通,复位脚被锁死成低电平,甚至电源和地被烧红(但是芯片本身不热)等情况。请高手判断是否是购买的芯片有问题。

MSP430F155的JTAG问题

MSP430F155的JTAG问题

网友A:
第8脚TEST 没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8脚TEST 没连

我也很怀疑这个TEST。但是在MSP430F155上实在没找到这个TEST管脚,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B:
单片机上有TEST管教的,一定要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上有TEST管教的,一定要接上的

请问是具体哪个是TEST管脚?官方PDF并未标出。

网友C:
有TEST引脚的型号会明显标出test引脚,找不到就是这个型号没有TEST。
提醒楼主注意下在画PCB板时,JTAG的接口封装是否正确,如果原理图上正确,但是封装是错的,JTAG口也是不能连接的。
复位电路中的R和C有推荐数值,具体请看下图:

图像 2 _  (133.39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