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10

楼主(2013-05-23):
https://bbs.21ic.com/icview-553520-1-1.html

题设

把一个确定频率的方波变成同频的正弦波。

建议

窄带通就可以了。

注意,这里信号幅度没有任何要求(意味着时域完全没有确定性),故可随意采用窄带选频(电路实现也非常方便)。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下面一句话:

    时频域间存在着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即不可能同时(完全)确定一个信号的时域和频域特性。

这个在《量子力学》中被广泛使用的原理(空频域),其实源于《数学》基本原理(傅里叶变换性质)。

楼主:
这可能听起来很玄,其实非常简单,给两个理想特例:

1)简谐信号

  其频率完全确定(单一频率点),但时间域完全不确定(无特定时间点)。

2)冲击信号

  其时间定位完全确定(某一时点),但频率域完全不确定(理想广谱)。

此外,还有个直接的推论,就是不存在可以产生确定频率和幅度简谐信号的振荡器。

网友A:
楼主用此贴来证明自己没有相关工程实践经验,完美的理想主义者,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此贴来证明自己没有相关工程实践经验,完美的理想主义者,鉴定完毕! ...

无前提的鉴定等于虚无——即无效。

楼主:
工程是什么?

在一定成本制约下的功能实现。

没有成本制约,无具体价值取向和相关完整技术指标,拿此往“工程技术”上扯,基本是扯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前提的鉴定等于虚无——即无效。

oh  my  g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