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跪求各位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3-05-23):
用四个IRF搭H桥驱动直流有刷电机。栅极用的是15V驱动,电机接28V,给带死区的反向PWM波形,悬空测M+ 和M-两端电压,发现并不是正负28V的PWM波形,正端只有14V呢。升高15V的驱动电压,正端最高到14V,再也升不上去了,负端可到-28V。纠结啊,为什么正端达不到啊啊?谢谢谢啊.

看到别人有这样用的,不知道对不对。那个100K电阻和二极管是怎么用的呢?貌似这个也没有解决当G端等于0V时,VGS=-28V从而超过了VGS -20V 的极限值呢?

楼主:
谢谢各位牛人啦

网友A:
高端不是这样驱动的

网友B:
H桥不是这么驱动的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不是这样驱动的

确实设计有问题。查了资料需要用PMOS驱动高端。选用IRF4905,VGS最大为+-20V。如果关断PMOS,得需要28V的PWM输入到栅极,当+28V时,VGS=0,开通没问题。但当0时,VGS=-28V,超出了VGS的最大限。怎么办呢??谢谢各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桥不是这么驱动的
参考:

确实设计有问题。查了资料需要用PMOS驱动高端。选用IRF4905,VGS最大为+-20V。如果关断PMOS,得需要28V的PWM输入到栅极,当+28V时,VGS=0,开通没问题。但当0时,VGS=-28V,超出了VGS的最大限。怎么办呢??谢谢各位啦

网友C:
电路错了!…上臂没有导通的机会!…因只有15V驱动电压…只有将上臂驱动电压与下臂驱动电压串接28V、才有机会!·那就要改电路…所以要推倒!作废!重来!…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啊 !!!

网友E:
问题:……但当0时,VGS=-28V,超出了VGS的最大限。怎么办呢??……
能不能用28V在两侧各分压出十几伏的电位,用于两侧上臂PMOS的开通电位?
+28V减去十几伏等于十几伏……等于VGS!

网友E:
需要再增加两个光耦,每个光耦驱动一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错了!…上臂没有导通的机会!…因只有15V驱动电压…只有将上臂驱动电压与下臂驱动电压串接28V、才有机 ...

谢谢啦,对,确实设计问题。我现在想的是高端用PMOS,但是有个PMOS导通问题。光耦需28v了就。恳请给点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但当0时,VGS=-28V,超出了VGS的最大限。怎么办呢??……
能不能用28V在两侧各分压出十几伏的电 ...

所言极是啊!正在想电路呢,不知道仁兄有好的建议没有?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难啊 !!!

初用MOS管,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用MOS管,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除了28V电源之外,还要准备3个独立的电源和4个HCPL3120
这3个电源命名为A电源,B电源,CD电源,
这4个HCPL3120,分别命名为A-HCPL3120,B-HCPL3120,C-HCPL3120,D-HCPL3120,
分布如下

        A-HCPL3120         B-HCPL3120

        C-HCPL3120         D-HCPL3120

连线情况是:

C-HCPL3120的GND,D-HCPL3120的GND,CD电源的GND,28V电源的GND(一共4个GND)连接在一起

A-HCPL3120的GND 和 A电源的GND 和 M+连接在一起

A-HCPL3120的VCC 和 A电源的VCC 连接在一起

B-HCPL3120的GND 和 B电源的GND 和 M+连接在一起

B-HCPL3120的VCC 和 B电源的VCC 连接在一起

另外你的HCPL3120和IRF2807是对的,

上面不要用4905,应该修改为2807,连接方法和你下面的一样

再有CD电源和从28V电源那里稳压获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用MOS管,望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补充
CD电源的VCC和C-HCPL3120的VCC和D-HCPL3120的VCC
连接在一起

网友E:
看看这个方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
CD电源的VCC和C-HCPL3120的VCC和D-HCPL3120的VCC
连接在一起

非常感谢,貌似有点懂,反应有点慢,不要意思,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方式如何

太帅了,挺不错的方式。不过13V怎么保证呢?我的想法是把稳压管和电容去掉,直接在应该接13V的那个引脚接15V不知会怎么?反正下面的光耦供电也是15V。反正高端PMOS只要保证<-4V就能导通呗。你看怎么样呢?

网友E:
似乎可行……试试吧

网友E:
补上地端

网友F(2017-10-10):
用HCPL3120 开关频率可以达到5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