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么控制程序跑一圈的时间?

楼主(2013-05-23):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是跑一圈啊?

网友B:
实时性不强的检测信号,可以慢一些,通过定时器制。

比如LED指示灯,一般1秒左右点亮即可。类似的判断,不必要每个循环都检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跑一圈啊?

就是程序从头执行到脚用的时间,可能我表述不准确吧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程序从头执行到脚用的时间,可能我表述不准确吧  呵呵

举个实例比较好

网友C:
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D:
程序跑一圈是看你系统时钟,代码多少决定的。

网友E:
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就慢下来了
或者让系统什么也不干,该干活的时候再去干,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跑一圈是看你系统时钟,代码多少决定的。

你好  能详细点吗?是不是程序执行一步的时间有晶振频率决定,然后跑一圈就看代码的长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能详细点吗?是不是程序执行一步的时间有晶振频率决定,然后跑一圈就看代码的长短了? ...

对,晶振决定了指令执行速度,代码有单指令的,多指令的,单指令的需要一个机器周期,多指令的需要多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