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电子难不?现要做一个扩音器,求指教

楼主(2013-05-23):
希望尽可能具体,能详细讲解更好了。我一向认为现实存在的比较实际的东西都不难,做起来才发现并不简单。第一次发帖,今后望多多指教。

网友A:
google 扩音器电路
自己买来器件 照猫画虎来一遍,就有体会了
基本电路很简单,mic 拾取音频信号,简单的搞个LM386 驱动个0.5W 8欧姆喇叭 即可
你要搞音质好点,声音大点,音频放大选个稍好点的
实在不行,淘宝个小贩用的喇叭,自己拆吧

网友B:
最开始做  先要找个电路  自己设计是不可能的   找个最好是有电路功能介绍的   然后根据功能介绍分析原理   自己感觉原理上差不多通了   就可以焊接测试啦   测试过程中又会更深入了解一些原理

网友C:
最开始,都要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开始

网友D:
可以弄个电子套件回来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弄个电子套件回来练练

什么电子套件?

楼主:
要用ocl电路做

网友E:
可以搜索一下淘宝网,有很多电子元件供应商提供DIY套件,一些简易、实用的小制作套件价格不高,购回后找图纸焊接元件组装即可。

网友F:
网上很多资料,好好搜一下先……

网友G:
祝你成功

网友H:
应该先看看这方面的书籍在去做

网友I:
哎,电子电路富人玩的把戏,穷人不玩的在上面涂口水。

网友J:
DIY都是烧钱的,想省钱的话直接买成品。

网友K:
哈!…谆淳教导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