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自己检测过示波器带宽的啊?

楼主(2013-05-23):
想自己测一下刚买的示波器的带宽,请教下,有人测过没?

网友A:
使用信号源

网友B:
信号源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还需要一个信得过的“标准”,以100M示波器为例,示波器带宽一般定义为测100MHz信号时衰减不大于3dB。要么你能保证信号源在100MHz衰减远小于3dB,要么有另外一台示波器你能保证100M带宽正常。

网友C:
以鼎阳SDS1072CML为例检测其带宽,其标称的带宽70MHz。可以通过输入频带范围超过示波器带宽的线性慢速扫描信号来检测。
为了保证带宽检测的精确性,检测时要注意阻抗匹配问题。信号发生器选择50ohm输出阻抗,选用50ohm的BNC同轴电缆线,在示波器输入端添加50ohm阻抗匹配器。
频带范围:1MHz—240MHz,扫描时间80s,可得每格时基15MHz频率差,屏幕中央频率105MHz。示波器时基档位调节到5s/div,信号的幅度下降到3dB(70.7%)时,此时频率大约为117MHz,即BW≈117MHz,远高于示波器标称的70MHz的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