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解答】关于MSP430编译环境CCS5和IAR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如题:【求大虾解答】关于MSP430编译环境CCS5和IAR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不能安装在一起?还是?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一般安装一个开发环境之前,就把另一个卸载了

网友C:
IAR 的速度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安装在一起?还是?

可以安装在一起,只是第一次用过了CCS5之后IAR就不可以使用了,或者第一次用过了IAR之后CCS5就不可以使用了。我怀疑是编译环境的问题,但是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的速度快多了!

但是CCS5也有好的方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一般安装一个开发环境之前,就把另一个卸载了

这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我一般安装一个开发环境之前,就把另一个卸载了

有时需要两个一起打开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安装在一起,只是第一次用过了CCS5之后IAR就不可以使用了,或者第一次用过了IAR之后CCS5就不可以使用 ...

没有吧,我的电脑都有这两种环境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报错,是不是又别的原因的

网友A:
看看环境变量是不是重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报错,是不是又别的原因的

在IAR环境里面编译成功的程序,到了CCS5之后就会出现很多错误和警告。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真心求解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环境变量是不是重复的

这个原因不是很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不是很懂啊

很多编译器自己的规定都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IAR环境里面编译成功的程序,到了CCS5之后就会出现很多错误和警告。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的问题???! ...

你粘贴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原因不是很懂啊

以前keil跟ads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编译器自己的规定都不一样的。

当时参加TI430培训的时候,TI工程师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只讲了用过IAR之后第一次安装CCS5使用的注意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没有讲啊,这不,给我遇到了,也许这个问题IAR公司的工程师可以解决吧,不知道在21IC上面有没有IAR的工程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粘贴一下看看。

现在不在实验室,板子不在手上,深圳这边下大雨了,去不了实验室,到时我粘贴出来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