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分析下,小弟看是多此一举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3-05-23):
1. B+的电压是6.4V,我的理解是这是个自动调节输出电压3.8V的作用,当后面的负载变化导致3.8V升高或降低时,会把Q+拉高,从而关断3.8V输出 。直到恢复正常后,又重新打开3.8V输出。
2. AUK3N,没有见过这种芯片,也无资料可以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楼主:
没人见过吗,自已顶起:dizzy: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哪来的3.8
7536个是3.6V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哪来的3.8
7536个是3.6V的LDO

这也是我想问的地方。我认为是不是AUK3N是个什么特殊的芯片。这个是别人画的电路图。:(纠结

网友B:
该不会电路图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