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漏极开路输出好还是推挽输出好?

楼主(2013-05-23):
IO脚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和光耦的时候,用漏极开路输出和推挽输出都可以正常工作,哪一种方式对CPU更好呢?发光二极管的电源是5V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个人觉得效果差不多

楼主:
在推挽模式当IO输出高电平的时候,5V电源会不会通过P-MOS管子向CPU的VDD灌电流???

网友B:
如果是设置为开漏,PMOS内部是不会被激活的

网友C:
感觉推挽式的比较好   驱动能力比较强  个人意见

网友D:
我习惯用MOS管,开漏方式。

网友E:
如果单纯的是输入口,开漏好,输出时配置为推挽好

网友F:
如果是外界发光管+5V,请务必用漏开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