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方式读写SD卡

楼主(2013-05-23):
小弟碰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是纠结。
写写SD卡20个block,然后读SD卡20个block,发现读问题,问题主要卡死在不返回0xFE。简单代码示意如下:
但是我直接对SD卡进行读多块操作,则不会有问题。
我在想是不是在读写之间要加一个中间的状态,比如发送命令让SD卡进入空闲状态。
请各位不吝指导,谢谢!
if(SD_WriteMultiBlocks(1960, NULL, 512, 20) != 0)
        {
      Debug_Info_Char(&ASCII[Ascii_Cycle]);
      Debug_Info("__Write MutiBlock Failed!\n");
        }
        if(SD_ReadMultiBlocks(1960, test_buf, 512, 20) != 0)
        {

网友A:
写之后有没有留足够的延迟让 SD 卡有空完成写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之后有没有留足够的延迟让 SD 卡有空完成写操作呢

根本原因是如楼上所述,直接原因是:
r1 = SPI_SD_ReadWriteByte(0, 0xFD);                //发结束传输令牌0xFD
    if(r1==0x00)
    {
        count =  0xfe;
    }
        SPI_SD_ReadWriteByte(0, 0xFF);        //这句话必须要加,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为0x80,不知道这个值是什么意思,按照上面的
                                                            //的时序图,应该进入busy状态,返回的是0x00。
    if(SD_WaitDataReady() != 0)              //等待准备好,SD_WaitDataReady()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查询数据引脚是否一直被拉低
        {                                                         //一直拉低表明处于busy状态
                SPI_CS_HIGH();
                return 1;
        }
总之,个人觉得在SD卡写操作之后,要给足够的时间让内部完成写操作。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不错   精神可嘉   呵呵

网友C(2013-07-01):
楼主,你好,这几天在弄SD卡,程序能发我一份吗?感激不尽  QQ1732158020

网友C:
我随便问一下,我要我MCU要读取SD卡里面的HEX文件,再写MCU的FLASH,之后从写的这段FLASH开始运行,要怎么做。意思就是用SD卡可以对程序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