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如何处理3个外部中断源

楼主(2013-05-23):
有3个外部中断源需要处理,而c8051f340只有两个外部中断端口,如何用c8051f340实现?大侠给提个思路吧!

网友A:
把三个中断通过与非门连到一个中断口,再把三个中断连到普通IO口。

这样如果有一个中断发生就会进入中断,再通过读I/O口读取是哪个中断。

网友B:
可以把定时器、PCA等用来做外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