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中关于负反馈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在交流负反馈放大电路中,为什么说Af(闭环放大倍数)、A(基本放大倍数)和F(反馈系数)在信号的中频段为常数?Af、A和F均为向量表示。

网友A:
看模電書唄,那裡面講得很詳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模電書唄,那裡面講得很詳細啊

就是在模电书上看到的,不懂才来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模电书上看到的,不懂才来问的、、、

在中頻段,電路相當于短路,無複數部份了,那就是常數嗎?書上後面有講解啊~~~

网友A:
最好把那本書看五篇

网友B:
楼上是宝岛人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中頻段,電路相當于短路,無複數部份了,那就是常數嗎?書上後面有講解啊~~~ ...

你说的是哪本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C:
由于放大电路中电容的存在,使放大倍数为频率的函数。但在中频段, 大电容短路,小电容开路,故增益为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放大电路中电容的存在,使放大倍数为频率的函数。但在中频段, 大电容短路,小电容开路,故增益为常数 ...

非常感谢!

网友D(2013-08-20):
中频段是无相移的,不管U还是I都是同频同相的,他们的比值所以为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