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中关于交流负反馈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在交流负反馈放大电路中,为什么说Af(闭环放大倍数)、A(基本放大倍数)和F(反馈系数)在信号的中频段为常数?Af、A和F均为向量表示。

网友A:
不是常数,只是一段比较平坦的频响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常数,只是一段比较平坦的频响特性曲线。

就是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上,在中频段,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基本不变的,那只有A可以看作是常数,Af和F为什么能看成是常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曲线上,在中频段,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基本不变的,那只有A可以看作是常数,Af和F为 ...

具体必须结合实例分析。不同的实例其A和F乃至前后级耦合都不尽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必须结合实例分析。不同的实例其A和F乃至前后级耦合都不尽相同。

那A在中频时为常数,意思就是跟相位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A在中频时为常数,意思就是跟相位无关?

这与电阻电容电路传输特性是一样的——如果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