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是什么粘合剂

楼主(2013-05-23):
   在一个ic上面,粘了一个散热片,粘的非常结实,用手掰不下来,想知道是用的什么东西粘的?

网友A:
散热硅胶,不是粘结剂

网友B:
散热硅胶 有两种 一种是有粘性的一种是没有的
有粘性的一般是工厂用的 用于北桥、南桥、显卡的散热 ,散热片直接用硅胶粘在上面;

我们一般安装CPU风扇用的是没有粘性的,

网友C:
安装CPU 以前一般用导热脂,现在直接用没有粘性的

网友D(2013-11-20):
导热胶,带粘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