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io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PA,PB的不同区域io能不能用宏定义成一个名称,比如PA0-PA3和PB4-PB7,8位宏定义成一个名称#define data_out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处理器.
有些处理其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 因为和其他引脚发生干涉, 就不能这样干

网友B:
根据具体的MCU吧。
即使是STM32,我一样定义成类似于51那样的操作,比如定义成PA11,直接就可以PA11=0; PA11=1; if(PA11) ......

网友C:
不同的MCU不一样,msp430就能这样宏定义

楼主:
我用pic的,比如赋值时会不会跟同区域的io口一样,一个指令,还是分俩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