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头文件问题请教---STM32

楼主(2013-05-23):
各位大侠,
   在看STM32程序时头文件看得有点晕。
   KEIL里有主函数和子函数,每个子函数都有对应的H文件,且在KEIL里设置了其路径。
   但好像在其主函数里调用各子函数时依然需要将各子文件的H文件包含在内。
   不明白KEIL里设置H文件路径有什么用?------为了编译?
   主函数里为什么还要包含子函数的H文件------主函数调用子函数,仅仅调用了其C文件,而不会与头文件联系起来?
   十分感谢!

网友A:
设置路径,除非是引用了非工程文件所在的当前文件夹,有时候是为了用库。自己写的文件,多放在当前文件夹,就没有路径问题了。

网友B:
因为一个工程里面有很多的文件,要靠这些头文件才能组织起来,楼主可以不包含头文件试试,看编译有何错误.
自己也可以假定自己是编译器,如何解释你要编译的文件

网友C:
说白了: 设置路径是为了告诉编译器, 到哪里去找头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 设置路径是为了告诉编译器, 到哪里去找头文件.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另外的都是c编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