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的kinetis的复位标志,怎么是只读的?

楼主(2013-05-23):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可能是,指针跳转复位,处理器根本就不认识。处理器只认识自己设计的,你试试处理器自己的软件复位。

网友B:
;Pkinetis的设计工程师设计的……

网友C:
我觉得还是你没理解清楚的可能性大

楼主:
不能用内核的软件复位,软件复位要保持IO不变.

回楼上,请看
13.2.2 System Reset Status Register Low (MC_SRSL)
The SRSH:SRSL registers includes read-only status flags to indicate the source of the
most recent reset. The reset state of these bits depends on what caused the MCU to reset.lous

网友D:
a额,什么意思?

楼主:
什么意思,我他x的要拆了飞思卡尔。原来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位标志都是可以读写的,到了k20变只读的了。有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