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F356简单减法电路饱和问题

楼主(2013-05-23):
这个电路,想用0-3v三角波减去1.5v的电压,使波形向下移,可是这个简单的电路也没通,焊接好后,运放的输出电路饱和。。。2脚和3脚都饱和。。可调电位器是想调整减去 电压,因为输入的电压不一定是0-3V,也有可能是其他数值

求助求助~~~电路图应该木有问题吧?
PS:按照该图,将R5改小了,我实际用的5k的电位器,这里画的时候没改过来。。。然后正确了···

网友A:
至少C1和C2的联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C1和C2的联接有问题。

不是电容去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C1和C2的联接有问题。

画错了呢,这里没错,哦改下

网友A:
“焊接好后,运放的输出电路饱和”
通常是焊接错误,或元器件损坏。

网友B:
偏移电压不够!按你的参数最大偏移电压才有:5V*1K/(10.2K+1K)=0.44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电压不够!按你的参数最大偏移电压才有:5V*1K/(10.2K+1K)=0.446V

就是我的RV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电压不够!按你的参数最大偏移电压才有:5V*1K/(10.2K+1K)=0.446V

就是那个RV1太小了么?

网友B:
将R5改成2K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偏移电压不够!按你的参数最大偏移电压才有:5V*1K/(10.2K+1K)=0.446V

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R5改成2K就行!

那如果我的RV本来是5K,意思是一样的吧,结果还是不对的。。。本来波形是在0以上,现在全部偏到0以下,可调电阻怎么都么用,我去改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电压不够!按你的参数最大偏移电压才有:5V*1K/(10.2K+1K)=0.446V

通电以后,2角和3角总是一样的,连可调电阻端都有波形,,,一直在想是不是运放问题,可是你的仿真挺好的,我先用你这个电路的样子去试试吧